联想 Y560 待机偏高0.2A,没感觉有芯片发烫

楼主(2017-08-10):
来的时候是待机0.13A拆机发现待机芯片氧化腐蚀了,没有电压出来

换了一个芯片上去3/5v电压出来了,但是待机直接0.2A
测ec发现没发出slp_s4

求解

桥电压正常,收到了复位

ec电压,复位正常

ps:家里没图纸借用论坛一张图片 ,下次补上

网友A:
SLP S4 EC发出?  不是桥吗  ?

网友:
确定是待机吗?我这么觉得是上电卡0.2,可能之前待机3v5v不稳,南桥挂了。如果真是纯待机状态,摸吧绝对有地方发热发烫

网友:
0.2待机已经非常大了,绝对短路了,没测试到短路肯定就是芯片内部短路了

网友:
桥的待机电压正常了吗  查下桥的待机点

网友:
待机电流不正常吧,怎么会有0.2A。

网友:
这样的不是上电就是有地方短路,或者3 5V二级转换提前出来了

网友:
这么高的待机肯定有什么东西坏了,,,,要先查一查

网友:
这个待机电流肯定能摸出来什么发烧的

网友:
去测二级转换电路是否出来了 如果桥短路了 那你这个桥的待机会把3V拉低 应该是二级电压提前出来了也有可能的

网友:
好好摸摸这个电流应该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SLP S4 EC发出?  不是桥吗  ?

    ec收到 slp_S4    ,发错了。                   应该是桥挂了

网友:
感觉还是待机电路的问题。先确定待机电路有没有短路。待机芯片线限电压,转换电压。估计就这几块地方的问题。。 最主要的是你要知道腐蚀的那几个脚位这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这个维修案例 值得学习,这种情况确实不太好找问题,要查下图纸 看看修着要少很多麻烦

网友:
0.2摸不出发热的话  那应该是桥了

网友:
待机这么高。。居然没有发烫的。。

网友:
这不是待机偏 高  是自动上电了吧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是自动上电了,不然的话应该会有地方发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