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通病

楼主(2017-08-10):
这个型号的电脑基本都是烧这里 ,修了不下十台了 b版号是11326-1

网友A:
是什么原因烧这个 上管阿?这样换了耐用不?

网友B:
有没有测量原因吗?后级电路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原因烧这个 上管阿?这样换了耐用不?

不懂怎么测,就是换了上下管 芯片,装机测试没有发现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测量原因吗?后级电路输出???

不懂怎么测,就是换了上下管 芯片,装机测试没有发现其他问题

网友C:
,这是哪个地方的啊。是CPU供电那一块吗。兄弟

网友:
该机器这个故障点遇到的不多

网友D:
这个地方在触摸板下面容易漏水吧

网友E:
插电大短路      内存供电短路      遇到过好多次了    一般内存也挂了

网友F:
一看就是来司机了。。我一看烧成这样就不想修了。。不咋么会刮骨。。。

网友G:
是内存供电吧,我遇到过一台,内存条也挂了。

网友:
这个地方在触摸板下面容易漏水吧  +1

网友:
谁能教教我烧机大法是怎么操作的,感激不尽啊

网友:
但是我最近也修了好几台G480的不是这个情况看来我没有楼主这么好的运气。

网友:
这是什么供电。烧这样了。

网友H:
芯片不要换吗 很容易烧的,,,,,,,,,,,,,,,

网友:
烧得好严重呀

网友:
这样搞 修过后能稳定吗,,,,学习中

网友:
没烧后面的就好。。。。。。。。。。。。

网友:
烧的这么厉害啊。。。。。。。。。。。

网友:
修过后能稳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哪个地方的啊。是CPU供电那一块吗。兄弟

这个是内存供电的这一块,不是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地方在触摸板下面容易漏水吧

应该不是进水的,拆开没有发现进水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插电大短路      内存供电短路      遇到过好多次了    一般内存也挂了

是啊 ,有的直接是烧开了,有的是大短,有的是像缺电压一样的电流。不过我昨天这台运气好  没有烧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看就是来司机了。。我一看烧成这样就不想修了。。不咋么会刮骨。。。

像我修主板的肯定是能修尽量修啦,不然怎么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内存供电吧,我遇到过一台,内存条也挂了。

是的,就是内存的供电,遇到蛮多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芯片不要换吗 很容易烧的,,,,,,,,,,,,,,,

要换啊 芯片上官下管都要换,芯片也是烧的

网友:
这个故障点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的确烧得有点凶,我一般不修了,直接换板,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而且心也这么细,值得学习

网友:
换 管子  芯片  一般都不会 有什么问题了   管他怎么烧的   赚钱就好了

网友:
是什么原因烧这个 我就没有碰到过呢

网友:
这种机器不算通病吧?

网友:
这种有可能是设计上的缺陷,烧这么很不知道了换了之后的稳定性,会不会还烧这个地方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我还没遇到过  是内存供电吧

网友:
没修道这样的问题,G480修的不是很多

网友:
楼主这样修  能用的住吗?时间长了能行吗?

网友:
这种看似烧的厉害一般处理好 没什么大问题的

网友:
补好之后绝缘一定要搞好…………

网友:
还真没见过几台这样的,这款机器待机那块爱进水,秀好多基本上进水的多,内存电路真不多见

网友:
这是哪个地方的我也弄过,不过不幸的是连内存一起烧

网友:
我是没怎么遇到过,难道是我修的g480太少了

网友:
有的烧的严重的,都休不上了。主板漏了

网友:
这个通病还没修到过,这个型号的机器修到的不是很多

网友:
一般这里上管烧了 内存就不好说啦 我遇见过一次 主板修好之后 内存也坏啦

网友:
这个地方是容易烧 修过几个

网友:
可惜我的级别看不到啊。。。啊。。。。。。。。。

网友:
可惜我的级别看不到啊。。。啊。。。。。。。。。

1274641737 -1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I(2022-08-29):
能告诉我一下上下管和芯片型号,我的这一块都烧糊了
可以找图纸看型号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告诉我一下上下管和芯片型号,我的这一块都烧糊了
可以找图纸看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