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yoga 12无线网卡引起的掉电

楼主(2017-08-10):
同行拿来一台联想yoga 12. i7 的  联想LOGO 过后就掉电了.进BIOS也掉  进不了U盘  与是拆机放电 清BIOS还是掉   这里走了弯路  搜了一下迅维网有人说是BIOS的事.与是浪费我分下了一个BIOS刷上报错0187  但不掉电了.还以为是BIOS的事呢.又下了一个BIOS刷上不亮了.与是又刷回报错的这个  不过这次是装上了无线网卡  掉电.折腾来折腾去才发现是无线网卡造成的.幸亏原BIOS有备份 刷回原程序不装无线网卡收工   虽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但是附上可亮机的BIOS  希望可以帮助到别人   还有就是我下了别的4m   BIOS会报错0187不知道怎么解决

浪费我下载分  不知道是不是BIOS程序刷到别的电脑上就变成这样的了.   附上我自己备份的BIOS有待别人来验证

网友:
找到问题就好。优加的修的少。30个字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种无限网卡引起的掉电却是少见,楼主厉害了

网友:
用多久掉电?

网友:
感觉他机器进过水,还有贴的标签

网友:
无线网卡导致掉电的很少,不跑马的就多,估计应该短路了吧

网友:
无线网卡掉电是什么原因呢?难道这个超薄笔记本电脑 不用无线网卡了?

网友:
无线网卡进水了吗?这种掉电很奇葩啊。

网友:
以前好像碰到过,这问题确实需要仔细

网友:
这个问题好奇葩呀  无线网卡引起的 第一次听说

网友:
无线网卡引起的开机掉电,我还以为是BIOS引起的开机掉电的呢?

网友:
一般无线网卡都会导致卡logo,死机。最后把无线网卡拆了,感觉还是没有完美解决问题啊。

网友:
这种是不是白名单引起的啊,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
我知道的是无线网卡有问题会导致卡logo,但掉电的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

网友:
拆机时无线不拆掉吗,我拆机就剩裸板再修。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一个2修ASUS 无线网卡引起开机掉电的。上家没找出来。

网友:
养成好习惯,所以外设都拆了再去搞主板。

网友:
我还以为是BIOS引起的开机掉电的呢?

网友:
少见,,新款bios保存下来刷别的机器也要修改,,要不然会出现开机慢,,

网友:
网卡引起掉电 这种问题确实少见了

网友:
无线网卡也会导致掉电 第一次见 算是学习了 看来下次得细心了

网友:
无限网卡引起的掉电却是少见,楼主厉害了

网友:
这种问题很烧鸡,一般不细心就容易走弯路了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奇葩

网友:
无线网卡芯片坏了,内部短路。。。。。。。。。

网友:
板载ES CPU,应该是ES的主板,很少见到啊

网友:
无线网卡引起的确实少见,主要一般拆机有时候无线网卡不一定拆下来

网友:
无线网卡引起的掉电 这种故障真不多见

网友:
种无限网卡引起的掉电却是少见,楼主厉害了

网友:
这个换成我 就很快解决了 我只会拆

网友:
楼主手机相素不错啊 这么清楚

网友:
网卡引起掉电的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这个少见不过下次遇到有参考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