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平板]
实地维修记=iphone6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8-10):
时间:2017年8月10日故障:开机电流正常,接屏无显
维修思路:接板后,观察主板,CPU散热盖被动过,屏显示座J2019有暴力行为,如图:
先不管上家动过的地方,按照自己维修思路走,接屏无显,故障范围锁定在屏1.8v供电、接屏后发出LCD_PWR_EN开启信号、+-5.7V和背光供电;先更换显示座,对显示座J2019引脚进行打值,发现2脚PP_LCM_BL_ANODE_CONN阻值偏低168欧姆,正常应该在400左右,如图:

故障点可以锁定在背光,为保证二修机维修品质,扣屏对显示1.8供电,复位、+-5.7V供电进行测量,以上正常;868D风枪290度,风速3,用时25秒左右秒下CPU散热盖,很庆幸,上家并没有动背光IC,也许风险太大,也许良心发现.......也许是天意;对背光供电VCC_MAIN,升压电路进行对地测量阻值正常,直接对U1502进行除胶,并取下两个滤波电容(IC太小,方便焊接),对于CPU背面或旁边IC进行拆焊,建议高温快拆,有条件标配直风枪;风枪368度,风速4,用时15秒拿下;对焊盘进行清理,发现背光二极管D1501发黄,测量发现反向有阻值属不良,直接用烙铁干掉........中间漫长的焊盘,补件,并对U1502,复位,I2CO/MIPI总线进行测量无问题,安装U1502,检查焊盘无问题,再次上电触发,电流正常,扣屏,LOGO标志已显示,此板修复!

《上传图片有限制,到此节操》
离别时亦离别,在多的不舍,带着尘土离去;
亲爱的友们,丈量生命,勇于攀登;
做迅维人,敢于挑战,给他人带去正面与积极;
人生的路上,越努力,越幸运!

网友A:
楼主焊功不错,,拆这个背光ic很容易搞爆cpu的,因为挨的太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焊功不错,,拆这个背光ic很容易搞爆cpu的,因为挨的太近了!

所以搞的时间很久,感谢支持,喜欢就加分

网友B:
为什么我看不到图纸

网友C:
这个背光iic离CPU比较近,容易爆CPU焊接的不错

网友D:
说好的图片呢楼主真仔细,把原理图走了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看不到图纸

没权限,没认证,剩下的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好的图片呢楼主真仔细,把原理图走了一遍

有图的,可以网络有问题,很图片上传不了

网友E:
欣哥,思路清晰,给你一万个赞。迅维人的思路真不是盖的,不过这个问题我去迅维前就修过好多了:daxiao:

网友F:
写的 不错哦   谢谢分享 学习了 谢谢楼主

网友G:
引用 网友C:
这个背光iic离CPU比较近,容易爆CPU焊接的不错

老司机都懂的,技术都是从教训中总结与积淀,感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欣哥,思路清晰,给你一万个赞。迅维人的思路真不是盖的,不过这个问题我去迅维前就修过好多了:daxiao:

兄弟,你走的哪天外面下着雨,依稀看着的背景,慢慢离去......希望在事业上取得成就,哥顶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写的 不错哦   谢谢分享 学习了 谢谢楼主

发贴不易,觉得不错请加分支持

网友H:
學习 常常不小心搞到CPU 思路好    真強

网友:
引用 网友H:
學习 常常不小心搞到CPU 思路好    真強

觉得不错,请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司机都懂的,技术都是从教训中总结与积淀,感谢支持

对啊,多看看论坛上的帖子这些小细节都会懂得

网友:
楼主的技术好厉害啊 一定修过好多机器 练出来的

网友:
天天学习了 每天增长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