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进纸进不去佳能MP288

楼主(2017-08-11):
打印机进纸进不去mp288我是小白,拆了机器没发现有什么异物,液晶面板本来显示P3 现在变成P2了。
。咋整。还有图片上小玩意怎么装回去 都不知道杂装

网友:
检测进纸组件部分 和错纸轮一起检测

网友:
楼主检查一下吸墨组件和进纸器,一般情况是没装到位

网友:
这个机器还修啊,太老了吧。。。。

网友:
拿去维修站检修了 说是进纸传感器坏了

网友:
喷墨机没价值搞啦,买的时候很便宜,修修一身迷彩

网友:
在进纸搓纸轮附近有一个进纸传感器,一般卡纸后反向抽纸就会把传感器拨杆拉坏的,P03是进纸器问题,P02是卡纸或有异物。

网友:
进纸的时候有没有几次的进纸过程,如果有,进纸组件要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