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代触摸最右边2毫米左右不灵

楼主(2017-08-11):
6代进水 更换 屏 U2401 U2402后还是有2毫米的部分不灵 求思路 附近的电容电阻都换了
进水

网友:
说准确点 是屏幕最右边的键盘P那一竖的部分不灵

网友:
是不是接口进水氧化 你都洗洗 实在不行换个接口

网友:
打阻值试试看, 进水的 就怕有断线

网友:
触摸座打值了没有?这种很有可能是内联座通路问题,修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和白触摸通讯的一排电容可能有两个连载一起了

网友:
座子换了一样,打阻值都是正常的,无思路,放一边

网友:
楼主 搞定了吗 搞定了记得分享下

网友:
黑白触摸之间数据传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