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故障图-HP HDX 16笔记本电脑开机到‘HP标志’喇叭‘卟’一声自动关机了

楼主(2017-08-11):
HP HDX 16笔记本电脑开机到‘HP标志’喇叭‘卟’一声关机在重开也是这样,

网友:
故障图哪里去了

网友A:
这个有图片的 现在可以看到

网友:
看下开机触发线路 和温控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图片的 现在可以看到

原来他这是求助贴啊

网友:
先加热显卡片,试试。有的显卡不行了,也这样。

网友:
这问题按掉电维修可能会快一点的,外设也要检查

网友:
开机掉电 拆板处理看看呗

网友B:
遇到过显卡问题造成这种情况的,可以搞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遇到过显卡问题造成这种情况的,可以搞了试试

显卡在什么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