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插槽附近的EH11A 115F24的芯片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7-08-11):
大家好,我是一个电子电路的初学者,恳请大家不吝赐教!
我在BIOSSTAR A780L3B主板的ATX电源插槽附近发现一个标识为EH11A 11524的集成块,请问它是做什么用的,是把5V SB转换为3.3V待机电压的电压调整器吗?谢谢大家!

网友:
错了,漏输入一个字母,是115F24,不好意思!

网友:
拍个实物图就好了,应该是5VSB转3VSB吧

网友:
型号应是 EH11A,其它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