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B75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7-08-11):
昨天下午邻家同行拿来个主机过来说机器不开机,估计电源坏了,放我这了。因为本地小县城,买电脑修电脑也没有量,有魄力的老板都干监控了,电脑配件也懒的进货了,所以同行送我这,本以为就是电源问题,换个电源挣二三十块好了,先接上显示器按开关没任何反应,换电源吧,故障依旧,拆出主板通电电开关,听到电源保护 达 的一声,估计主板短路,老规矩拔掉12v,点开关一样,难道是其他小供电短路,断电上万用表,先测CPU上管,有一个上管短路,拆后测量其他管,木问题,找个上下管把这项供电换掉,接着上CPU 内存,点开关,风扇转下又保护了。又烧了,难道换的这个管性能不好,接着把三项的上下管都换了,然后不敢通电了,还是再测测吧,万一再烧了,我可浪费不起这么多了,测试中发下个问题,此CPU旁有4个电感,正常是3项CPU,一项集显供电,找到一组供电上管不与12V相连,那他就是集显供电了,不管他,然后测CPU,三项的电感正常是互通的,可是测得只有两项是通的,还有一项不同有几百的阻值,难道这项断线了,又再次检查确认就是CPU供电,那好吧,直接用导线把这项与其它两项中的任意一项电感的后级向连,这次估计木啥事了吧,还不敢上CPU了,先上电测试下吧,开机正常了, 测得CPU1.2V ,松了口气,接着上CPU,开机听到滴滴达,诊断卡也不跑马,啥意思,先接显示器吧,开机一切正常,亮机,接着装机,放电影测试中。
     本次维修因找不到图纸,维修经验也不丰富,还好就一个问题,如果再多个毛病,估计这板子就让我当料板了!

网友A:
这个贴子有问题吧
CPU供电电感后面大面积铜片相连,怎么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贴子有问题吧
CPU供电电感后面大面积铜片相连,怎么会断?

那么大的铜皮连的,的确是很少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贴子有问题吧
CPU供电电感后面大面积铜片相连,怎么会断?

我也看不到断的,可就是这三项供电,两项电感是通的,哪项就是不通,我只能用线连接了,这个烧CPU供电管,估计就是这个断的哪项没有给CPU供电,所以工作的那两项老烧管,这个三项缺一项也是可以工作的吧?
因为这个是二修板,以前上家换的是中间哪项的上下管,我这次是烧的边上哪项上下管,那个不通的就是不烧

网友:
看板子后面纹理,你这后接的也不像是CPU供电啊,更像是VTT总线一类。另外CPU供电都能烧断,这种4层板的应该很明显就能看的出来吧。

网友:
想问下,楼主AMD的座子是怎么装上去的。。。。

网友:
想问下,楼主AMD的座子是怎么装上去的。。。。,,,,,,,,,,,

网友B:
感觉  像是集显供电   !                               会返修的!

网友:
朋友厉害。这个故障,没有烧你几个CPU算是好运气了,昂达还有华硕的这种CPU供电短路的,好多烧CP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楼主AMD的座子是怎么装上去的。。。。

呵呵,这个估计是多平台的散热器吧,我还没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  像是集显供电   !                               会返修的!

集显供电是最左边的哪项,这个板是三相供电的,敢去掉一项,就剩两项了,如果把CPU供电接集显上,能开机吗?从早上看电视剧到现在,也没啥事

网友:
楼主  你发贴 最好是把图片跟文字穿插开来  这样阅读体验 才更好

网友:
台式机主板没修过,请各位高手赐教,虚心求教

网友:
这种短路一般上坏U修,很容易烧U的,都烧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