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上家两处做手脚

楼主(2017-08-11):
前几天修的机器,有时间了发个帖子和大家分享下。DELL的机器具体型号忘记了,板号是DA0TWKMB8C0 MB,二修机。
故障是上电电流到0.4不动,除了显卡供电别的供电都正常出来了,看图纸量显卡供电条件,是由桥发出来的,最终判断感觉桥有问题,没办法只能干桥了,结果换完桥故障依旧。我擦。。。。。同事说这个机子是二修怀疑被动手脚,那就只能再看看桥的条件了,当量到晶振是发现晶振没波,拿放大镜一看,*脏话*,晶振腿边上被割断线,不用放大镜根本看不出来,主板实物忘拍图,付图纸
本以为接上断线就好了呢,结果不然,电流上到1.1左右又不动了,显卡供电出来了,但还是没亮机。显然不过内存的节奏啊,内存无复位,bios上家没动,那就先刷bios再说吧,刷完无果。当时就在想既然上家做手脚了,有可能不止一处啊,又拿放大镜在板子上搜寻半小时后终于发现端倪, 没有放大镜是绝对看不出来的。看图纸上 此处直通cpu,开启cpu内存模块的信号啊。当时用万用表都量了r146两端电压的,1V左右应该正常的,但是在此处割线根本不会影响到r146两端电压,看来上家也是老司机啊。连上此处果断亮机。

 会员408422元2022-12-16 12:57

网友:
LZ经验丰富,这样动过手脚的也被你修好,加分鼓励1

网友:
上家还是有点良心的 没有弄成 谁都修补好的情况。。。。。估计上家也想让客户回心转意  自己再弄好吧 留了后手了

网友:
感觉在斗智斗勇啊,不过还是楼主细心,这都能发现,用放大镜看了半个多小时头晕不?哈哈

网友A: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呀,再哪学的呀

网友B:
像这种就给客户说 让客户去哪家去闹腾去

网友:
LZ经验丰富,这样动过手脚的也被你修好 一般上家动过就没心思修了

网友C:
我只能说在我这里出去的机 谁也修不好 回来我也修不好 必须换板

网友:
这还好的 ,最怕的是换电容的,测都测不出来

网友:
这种结果应该不怪上家..只能说报价太高..客户不修了..才会出现这种情况..你的报价又正合适,正好你也修好了.不易

网友:
上家是老司机,楼主你是更老的司机啊!都被你搞定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就给客户说 让客户去哪家去闹腾去

客户又不傻,闹腾有用吗 不过是徒劳浪费时间

网友:
上家心不狠,,心狠直接报废掉板子,,上家还在想客户回头,,

网友:
大家都是为了有口饭吃而已,假如上家真相搞得谁都修不好的话也很容易!

网友:
上家算个什么老司机  , 老司机割线 都让你看不到的  .

网友:
观察的真的很仔细。楼主理论学的不错吧。

网友:
天外有天,山外有山,楼主技术高超,看来上家也是个老油子,弄的全是关键部位

网友D:
呵呵  要是我直接取N个电阻就好了 还动刀

网友:
好帖子 学习了  支持 修过的不好搞 啊

网友:
你这眼睛也是6到爆。。。。。。。

网友:
厉害,,,,楼主真心厉害,,,对楼主的景仰如天上星星。。。。。。

网友:
上家还是给自己留了后手啊,怕顾客返回来修

网友:
这线割得 有点明显啊

网友:
这样的上家 还不错了 没给你把待机芯片拆了 在上一下电 在装回去 洗板水刷刷 呵呵
huhaju
你够狠,这样子基本没得修的价值了,烧一大片
详情

网友:
楼主火眼金睛厉害阿 ,这么一小点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你这都算好的,我上次遇到一台B470的,二修机,一拆开,铁皮管,南桥什么都干完了,然后机器还是能上电跑码,后来拆开显卡一看,围着显卡边上两刀,把所有的线都割断了,立马把显卡装回去,让客户拿去上家哪里修吧。。。

网友:
这样的坑也能查出来,真是开眼界了

网友:
厉害,一般遇到做手脚的机子都不修,认为故障太麻烦,不好搞

网友:
大家都是搞维修的,我觉得没必要这样啊!

网友:
楼主的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估计上家也想让客户回心转意 自己再弄好吧 留了后手了

网友:
二修机搞起来头痛。。。不能按常规出牌。。

网友:
用放大镜看到了。肉眼真的看不出来。这割线的水平也太高了。

网友:
靠,,这上家NB啊,,不过楼主也细心,,耐心,,加分支持

网友:
膜拜大佬的眼。。。两位都是老司机。

网友:
这样的问题给我基本就放弃了,花太多时间下去,钱又收不到多少

网友:
还算 留一手了 ,上家真想 搞破坏 就不是这样的了

网友:
放大镜不错?楼主可以提供是什么放大镜吗?哪里买的,叫什么牌子?

网友:
没看拿出来是啥问题?BIOS还是桥?

网友:
一休哥再等客户回去呢                楼主不厚道  呵呵

网友:
感觉在斗智斗勇啊,不过还是楼主细心,这都能发现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了值得加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呀,再哪学的呀

想学习 迅维的实地培训就可以的

网友:
这种人为故障有时候修起来确实很麻烦  、都是同行最好少做人为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学习 迅维的实地培训就可以的

会去的,明年吧,现在脱不开身呀

网友:
原来是这样的,维修有黑心和光明之分

网友:
为啥没见到同行写着:同行请注意这客户是傻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能说在我这里出去的机 谁也修不好 回来我也修不好 必须换板

你最厉害,我服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能说在我这里出去的机 谁也修不好 回来我也修不好 必须换板

看具体情况的。如果是检测半天了,也修好了,客户突然来一句不修了,。不用考虑,直接搞报废。气人

网友:
都不容易

网友:
上家也是很有水平的啊

网友:
昨天同行送修一个机器,都修好了,打电话给我让我干停了,我问为什么,同行说客户是SB,说在别的地方修就50,把同行气的不行。我也没干停,就是把主板拆了几个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要是我直接取N个电阻就好了 还动刀

没拆电阻,是不想故障扩大化,等着顾客回头呢,结果被修好了

网友:
佩服楼主眼力好,上家也是不爽才割线的、、、、、

网友:
做手脚 的时候那管那里,上去就是五根线

网友:
修的不错,这么细微的地方都被楼主找到,不得不说修二修机要更细心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