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T420独显有待机电压,不触发,这机器的上电时序怎么进行的?

楼主(2017-08-11):
ThinkPad T420独显有待机电压,不触发,这机器的上电时序怎么进行的呀?,找遍了网络都没有找到,现在3v 5Vd待机电压都有,就是不触发,这机器拿过来进水,南桥周围有水迹,客户进水后凉了几天,有请高手指点!!!

网友:
先用放大镜 好好 看看有没有那个电阻引脚 氧化了  找个图纸跑跑电路

网友:
先烘干再说,有时候会有惊喜,还不行再修不触发

网友:
网校有T420时序分析视频 http://edu.chinafix.com/course/93

网友:
注意一下南桥有没有进水,可以加焊一下南桥试试的

网友:
先把进是的地方处理了 再看有没有复腐蚀断线

网友:
重点看进水的部分  可能有电阻腐蚀  或者断线了

网友A:
进水的重点看下有无腐蚀变质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重点看下有无腐蚀变质等

重点是什么意思。。。。。。。。。。。。。

网友:
先恒温箱,恒温二个小时,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点是什么意思。。。。。。。。。。。。。

重点 拼音输入法打错了  感谢指正

网友:
最好看看有没有掉件,有没有烧坏的元件等          少走弯路

网友:
今天就碰到一台,严重腐蚀,换掉竟然okl

网友:
南桥我也换了,还是不行,关键是不知道上电时序

网友:
还有就是按开机键有上电,但是电流很小,只看见指纹灯亮

网友:
现在维修咋们还是太依赖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