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DELL N5110 暗屏 秒杀

楼主(2017-08-11):
DELL N5110
暗屏
屏
19V 3.3
都到了
但是暗屏
经测量
BLON_OUT_C
无电压,找一个3.3V拉过去 问题决绝了 故障排除
暗屏

网友:
快速解决办法 就是飞线过去 我记得这个机坏的就是那个小5脚芯片 换了一样能好

网友:
飞线最快最实用了,赚钱要紧,哈

网友:
确实秒杀

网友:
都是飞线啦,省的花时间再查。。。。。

网友:
暗屏·相对还好修一些,飞线解决。秒杀节奏

网友:
直接在屏上屏供电拉线过去,主板都不用拆

网友:
省事。。不用查线路了。。。。。。。。。。

网友:
这类好解决,以后遇见这类也可以试一下。谢谢

网友:
有遇到过这样的 ,不过基本都没直接连

网友:
应该是 五角的小管子的问题吧 简单点就直接飞线

网友:
这个通病吗 这么多人 都修过这个情况?????????

网友:
简单粗暴易懂66666

网友:
我这有个M5110 7声报警 愁人啊 就是修不好

网友:
飞线 最省事了 我的M5110 7声报警的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
我记得这个机坏的就是那个小5脚芯片 换了一样能好

网友:
这样飞线 不会开机闪一下屏啊

网友:
快速解决办法 就是飞线过去。。。。。

网友:
遇到这种暗屏的 直接飞线 快捷又方便

网友:
刚好路过‘感谢大神的经验。又学到技术了,珍藏起来先

网友:
这个3,3V 是不是无线网卡座子哪里引得、

网友:
简单粗暴,缺电压直接飞

网友:
这个信号是背光开启,影响的没几个条件,一把都是LID#影响到的

网友:
这种暗屏的机器经常接到。直接飞线就能解决了。

网友:
现在钱不好赚了,能挣到钱就是正确的

网友:
这种背光开启,飞线二级转换电压。。。。

网友:
漂亮 借3V 干净利落 我却喜欢查查

网友:
查查更保险 更可靠 也许有进水腐蚀

网友:
没有后遗症吗?开机不会白一下?

网友:
暗屏确实好修,楼主捡钱了、。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飞线解决,节约时间和成本

网友:
最好是把开启信号的线断开,改完进系统刷屏的时候白屏

网友:
这帖子可也给那些不会的人学习不错

网友:
快速解决办法 就是飞线过去 应该是 五角的小管子的问题吧 简单点就直接飞线

网友:
无电压,最好打下阻值,万一短路

网友:
这钱好赚,烧两注香,明天也能遇到几台

网友:
这种故障有时间还是查下具体问题所在

网友:
戴尔暗屏多半都是这些问题,飞个线搞定收钱

网友:
这样的,开机应会白一下的吧。又要30个字符。

网友:
看来这个是通病,备注下,下次碰到就好了 我也来次秒杀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