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系统提示“显存不足无法启动游戏”解决方法

楼主(2017-08-11):
win7系统提示“显存不足无法启动游戏”解决方法

有些win7用户在启动游戏时,系统会出现提示“显存不够,无法启动游戏”,遇到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下面小编小编就来为大家解决win7系统提示“显存不足无法启动游戏”的解决方法。

  win7系统提示“显存不足无法启动游戏”怎么办?

  1、显卡内存不足一般是玩儿大型的游戏导致的,可以尝试把游戏的一些特效关闭,或者把电脑的性能调到最佳。

  2、调整电脑性能方法如下,右击“计算机”,然后选择“属性”选项。

  3、然后点击“高级系统设置”选项。

  4、再然后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高级”,然后点击“性能”一栏中的“设置”按钮。

  5、最后选择“调整为最佳性能”选项,点击“确定”按钮即可,这时候电脑就比以前好多了。

  6、还有就是用一些软件清理一下电脑的垃圾,这些也可能导致电脑变慢而影响显卡性能的。

网友:
不会是很老的机子跑吧

网友:
度娘上也有这个吧  以前我也遇到过 看度娘上解决的

网友:
我也是在百度上看到的,就复制了下来,分享下,算是盗取

网友:
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谢谢你的分享多点维修经验

网友:
这个问题目前没有遇到

网友:
没有设置虚拟内存,或者设小了,或者让系统自动管理

网友:
谢谢分享,进来学习了,很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