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TMB113笔记本,板号Q1VZC LA-8943P,通电待机电压0.000A

楼主(2017-08-11):
宏基TMB113笔记本,板号Q1VZC LA-8943P,通电待机电压0.000A,无待机电压按开关不触发!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

一开始没有找到图纸,有些元件无法测量,现已找到问题所在,谢谢给我图纸的朋友!

网友A:
。。。。。。。请问你量了些什么?

网友B:
检查保护隔离电路,检查3/5V电路

网友:
LA-8943P图纸

1.28 MB, 阅读权限: 70, 下载次数: 6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C:
你说得太简单了 帮不了 你

网友:
  待机没有修待机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得太简单了 帮不了 你

谢谢,我先研究一下!我以为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保护隔离电路,检查3/5V电路

谢谢!我下图纸了,查一下看看!

网友:
谢谢提供图纸!正愁着没图纸,没法检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量了些什么?

一开始没图纸,有图纸就好修多了!

网友E:
保护隔离过了没  待机电压有没

网友:
既然无待机就查下待机的产生条件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开始没图纸,有图纸就好修多了!

无图纸可以找下待机芯片的相关资料参考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保护隔离过了没  待机电压有没

谢谢!正在检修!暂时还没找出具体问题!

网友:
检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你这个  是不是 保护隔离都没有过啊

网友F:
看图纸  没那么难的  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图纸  没那么难的  检查

嗯!找到图纸,维修就简单一些!

网友G:
你说的太简单了    我也不知道    保护隔离过了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太简单了    我也不知道    保护隔离过了没有啊

保护隔离有问题,找到图纸检修了!

网友:
怎么不换显卡,看起来你搞这个很是复杂啊

网友:
请问 大虾 你高级技术员哪里混来的··

网友:
发帖子之前你最起码的测量下主板吧?啥都不测就来发。。也真服你了。

网友:
没有待机电压怎么开机呢,查待机电压电路

网友:
.....保护隔离过没有 待机电压正常不。。。你这样子问  问什么

网友:
我怀疑楼主可能接触笔记本维修这个行业没多久。

网友:
谢谢大家意见,问题已解决,因一开始没有找到图纸,有些元件无法测量,所以问题很笼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