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8H61-M 主板点不亮

楼主(2017-08-11):
各位大神,主板所有连线和配件包括CPU已经全部拆除,只连接了主板电源线,短接开机开关后,电源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请问是什么问题?

电源已经排除!

网友A:
主板问题,先按时序查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问题,先按时序查电压

这个就不懂了,不是专业的!

请问下怎么做,或者发个教程给我就行,谢谢!

网友:
转下停的故障  要么是缺电压  要么是BIOS问题   要么是内存槽工作条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不懂了,不是专业的!

请问下怎么做,或者发个教程给我就行,谢谢!

主板问题 不是专业的估计不好修的 建议找专业的检测下

网友C:
插上CPU和内存试下,有的板子不上cpu会自动关机,或者不触发

网友D:
这问题很多种,刷BIOS试试.......

网友E:
H61的板要上CPU 和内存才能长时通电,不然开机就停

网友:
先量各电感有没有电压,比如内存的 CPU供电的 等

网友:
从内存供电开始到CPU供电一个个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上CPU和内存试下,有的板子不上cpu会自动关机,或者不触发

插上了CUP就不转了!加内存也不转,本来还会转一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问题很多种,刷BIOS试试.......

都不转,不亮,怎么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H61的板要上CPU 和内存才能长时通电,不然开机就停

试过了,不行,本来还转一下,上CPU就彻底不转了!

网友:
查到问题了,应该是主板上CPU供电有问题,不插CPU供电,CPU风扇和电源风扇都转,而且一直转。插上去就彻底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