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VPCEG-211T机器进水,开机0.4A不显示

楼主(2017-08-11):
机器型号:索尼VPCEG-211T
主板板号:Z40HR-S0203-2(该机型为集显机器)
问题:机器进可乐,主要位置在桥反面,清洗后上电测试发现电流0.4A不动,过12秒左右,自动掉电
经本人测试,VCC_CORE已经出了,但是VCC_GFXCORE没出电压,测量发现集显供电PWM电路的下
管DS级短路,找同品牌N沟道场管代换问题依旧,测量供电IC芯片的37,39脚无电压输出

供电芯片型号是ISL95831
不知道是不是芯片损坏还是开启条件不足,请大手们给我点提示,谢谢关照
附上主板电路图,在线等回复
chinafix.com.cn迅维网_MBX-250 Z40HR MB

网友:
自己沙发,求不要沉贴

网友A:
集显电压最后才出,这机0.4应该其他电压还有没有出的,找一下

网友B:
VCC_CORE电压已经出来了,应该是条件不满足

网友C:
刷个BIOS看看也许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个BIOS看看也许会好

刷过了,问题依旧,现在集显供电没出,估计是差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_CORE电压已经出来了,应该是条件不满足

就是不知道差什么电压,请大手指导

网友D:
楼主  论坛上下载的图纸 就不要在上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  论坛上下载的图纸 就不要在上传了

专家,能否指教一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专家,能否指教一二啊?

别纠结集显供电    集显供电 要跑码过内存才出的  0.4的电流还没到这一步   要是电压都出全的话  就查一下平台复位  PLTRST   CPU复位  CPURST   有复位后   才跑码  跑码过内存后才出集显

网友F:
0.4的电流应该还没有跑马,如果机器没进水之前可以正常使用,个人建议详细检查一下进水地方。

网友:
        还是看看进水的地方比较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0.4的电流应该还没有跑马,如果机器没进水之前可以正常使用,个人建议详细检查一下进水地方。

进水的地方是桥的背面,会不会是什么小电阻之类的掉了,然后导致一些复位信号不能复位桥呢

网友:
谁有这个桥背面的照片。麻烦拍个照给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水的地方是桥的背面,会不会是什么小电阻之类的掉了,然后导致一些复位信号不能复位桥呢

进水腐蚀过的电阻电容,发黑的焯点,断不断线

网友:
期待楼主公布维修结果,按时序修会好点吧,光折腾这里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电压最后才出,这机0.4应该其他电压还有没有出的,找一下

我查了很多电压都出来了,0.75,1.5,3.3,1.8,1.05,5,这些都出来了,桥附近进水过,不晓得是不是腐蚀了什么信号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