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18开机有声音 进系统没有声音

楼主(2017-08-11):
A1418开机有声音 进系统没有声音 设备管理器也没有speaker?
有没有人遇见过

网友:
换声卡芯片

网友:
确定不是软件的问题之后,基本上就是先换声卡了在试试了

网友:
嫌麻烦的话就直接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
这种问题   得先排除软件问题  然后再换芯片

网友:
先排除软件故障 可以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严管板块 回帖请勿灌水 珍惜账号            谢谢

网友:
这个系统是MAC还是WINDO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