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o 11s不触发,按还原键可触发开机

楼主(2017-08-11):
联想yogo 11s不触发,按还原键可触发开机,测量开关按键处只有0.2~0.4的电压,增加一个10K电阻从旁边3.3V提供上拉,按开关3.3V/0V跳变正常,但还是不触发,怀疑开关至EC断路,所以求图纸点位图

网友:
这款应该没有图,  查下EC的针脚定义修

网友:
板号多少  好像有人求过这个   好像没这个图

网友:
遇到这种没有图纸的,又没有点位图的,真心不好搞!台式主板还可以跑跑线,笔记本的根本跑不了……

网友:
yogas1的好像有图纸  你要不对照修一下  还是直接下个ec的pdf

网友:
资料直接按照版号搜索论坛

网友:
直接去掉开关用万用表划呢?会不会是开关上的问题?

网友:
板号NM-A191  后来我把主板拆下来看了下,开关插口处板的背面进了点水过孔腐蚀了,EC资料完全找不到,关键是现在把腐蚀的地方处理了后还原键只有指示灯亮,电流不走,没图这么小的问题但也只能放弃了

网友:
找EC型号,看哪个脚是开机脚,然后直接在那里拉根线到开关按键上去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