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A1418的问题

楼主(2017-08-11):
各位同行,苹果一体机21.5的1418 3V短路,换南桥好了, 现在的问题是屏幕玻璃用什么胶比较好, 用原装的背胶很贵,要75一套
苹果

网友:
没弄过,以换换过联想一体机的玻璃,用的强力双面胶?

网友:
苹果的花75的成本不高了 毕竟贵好收费

网友:
去网上 看看那

网友:
还是用原装的保险 苹果的东西都贵

网友:
可以用3m胶固定 可以选择用两层直接固定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