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mih67无供电维修

楼主(2017-08-11):
这个板是Q81那里没供电,是U39类似于联想那种芯片控制的,
我没芯片,也没图,不好判断,我测Q81 D极1.05,我估计S极是输出0.9V的。
我用0欧姆电阻直连后OK,显示了。
以后在联想上碰到没芯片换,也可以直连。

网友:
好歹也上个图吧,不然大家都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凭想象也想象不出来。

网友A:
没图,都是我以前的维修经验,没分了,想下个图纸才发上来。
问题很简单,只是一般都想到从源头去修,用电阻直连还是少见的。
就是一个供电转换场管。应该是VTT转VCCSA的那个供电管。
我直接用电阻直连了。
Q81。有这个主板很容易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图,都是我以前的维修经验,没分了,想下个图纸才发上来。
问题很简单,只是一般都想到从源头去修,用电 ...

你要考虑一下  要是会员都这么发贴  还有何好贴可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要考虑一下  要是会员都这么发贴  还有何好贴可言

好的,知道了,不会有下一次了。下次认真发贴。我也不说我的理由了。
这总归是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的,知道了,不会有下一次了。下次认真发贴。我也不说我的理由了。
这总归是不对的。

互相理解就好了

网友:
老大怎么不给个图啊。。找Q81也费事啊

网友:
只要经验足够就行了 最好是有个图  哈哈哈哈

网友:
老大怎么不给个图啊,
只要经验足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