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61M-k v1.02

楼主(2017-08-11):
    早上同行拿了个H61M-K 1.02的主板。自动加电不显。。拿到手大至一看,BIOS芯片都拆了,妈的什么情况。。。。。。电脑里BIOS有1.03的找个8M的BIOS刷上去。还是一样上电就自动开机,点不亮。我直接拆下BIOS换上后就点亮。重新装系统OK。b

H61M-K 1.03.rar

Asus H61M-K_1.02.zip

网友:
“我直接拆下BIOS换上后就点亮。”楼主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想表达什么意识,没看懂,是换得料板上得嘛,还是拆下来焊上去就好了

网友:
是被人吧BIOS拆了,所以不亮!!!!!

网友:
楼主讲的太高深,能通俗点吗。。。。。。。。。。。。。。。。。。。。。

网友:
楼主讲的太高深,能通俗点吗。你那个1.02的才几十kb小啊

网友(2017-09-18):
80KB什么意思呢

网友:
1.02的啥意思,刷完直接都没显示了,老哥你在逗我笑

网友:
楼主意思是从别的主板拆了个BIOS过来,刷上就开机了。

网友(2018-04-16):
刷个BIOS就好了?????????不是吧

网友(2022-07-06):
V1.02 的BIOS 容量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