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S405 LA-9001P KB9012 EC ROM

楼主(2017-08-11):
Lenovo S405 LA-9001P KB9012 EC ROM

Lenovo S405 LA-9001P KB9012 EC ROM.rar

网友(2019-09-21):
这个要怎么刷啊?大哥

网友(2020-05-11):
S405不显示,刷过BIOS,还是不亮,,以前我记得正常前是V1。07的版本的,EC也是V。07的,,,现在不亮机了,很少很少机率才亮一下,查不出什么原因来,我的本本也是想试下,但是不知道连线要如何接入?有大神指点一下吗?CH340A的编程器不知道可以读写它不?

网友:
有没有人试过的,回复一下情况来

网友(2022-02-11):
可以用么?我的开机定9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