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3 lus

楼主(2017-08-11):
故障不通电 测量开关针脚没有3.3V重启脚也没3.3 电源接口绿线4V跳动 最后发现CPU做左边有一颗电容鼓包了 先换掉 开机针3.3有了 开机跑马显示了
有大神解释下吗

网友:
哪一个电容鼓包了,应该不影响开机吧

网友:
这个简单

网友:
应该是这个电容漏电,影响了5VSB待机供电,因为边上有跳线帽,可以挑5VSB或者5V供电,默认状态是5VSB。

网友:
这个是CPU供电电解电容?怎么会影响的呢。搞不清楚!

网友:
这个是12V供电的电容吧,想不明白,难道是碰巧了?

网友:
要是12v的滤波没有一毛钱关系,要是USB供电设置是SB电压,会影响5VSB,不过3。3也得多少转换出来点的。

网友:
电容鼓包会引起很多故障,看到电容鼓包的就换掉,会有惊喜

网友:
我也解释不清楚 看去不像是5V的 就是cpu的 如果是5V  USB的供电的话 那还有可能 但是这个是cpu的啊 怎么会影响呢

网友:
下边鼓包!电容鼓包的就换掉,电容表测试下!

网友:
电容鼓包了 就要先换掉。碰到好多电容问题的

网友:
那个电容挂了  影向了  待机5V   待机5V不正常   就转不出待机3V来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A:
                  电容短路    拉低+5V_USB_REAR   小跳冒连接在5VSB   拉低5VSB   所以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短路    拉低+5V_USB_REAR   小跳冒连接在5VSB   拉低5VSB   所以开不了机!

学习了

网友:
这个是12V供电的电容吧,想不明白,难道是碰巧了

网友:
电容漏电,影响了5VSB待机供电,

网友:
这个应该是待机部分的问题了,5VSB没有转换出3.3V 电容鼓包了不只是失去电容的作用,或者已经短路了

网友:
主板上的方便的维修差不多就爆电容了方便快捷

网友:
这是维修不是通病呵呵

网友:
应该是电容短路 拉低+5V_USB_REAR

网友:
除非它跟待机电路有关联漏电拉低电压

网友:
修好了就是王道
。。。。。。。。。。。。。。。。。。。。。。

网友:
真没想到哦,学习学习

网友:
电容鼓包拉低5VSB,从而导致不开机,看到有电容鼓包都要先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