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22A330BW通电指示灯亮

楼主(2017-08-11):
三星S22A330BW通电指示灯亮,没有提示无型号输入...会不会是程序问题啊

网友A:
三星的一般都是先考虑程序,后驱动板

网友:
先考虑程序。。。。。。。。。。。

网友:
先测下有没有5V 3V 电压,有写程序试试,

网友:
经常遇到,大多是程序的问题,可以刷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星的一般都是先考虑程序,后驱动板

程序刷了,,,,还是一样的
...................................

网友:
三星的这种情况就线刷程序 在做其他的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背景灯坏了吧   强光灯 照射一下看看

网友:
如果按键控制正常的话,就检查一下显示器的的LED背光。

网友:
没有提示无信号输入,不要当通病来修,拆机检测电压,这种没提示无信号输入的触摸又可以开关机的,很多情况下是LED背光坏了

网友:
就是驱动程序有问题   三星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电源指示灯亮,屏幕没任何画面一定是程序问题。如果背光灯亮。

网友:
用电筒照屏看一下有没有图像,有图像查背光电路;无图像查主板

网友:
三星的这机器比较麻烦  板子上也没元件编号  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