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不显示

楼主(2017-08-11):
联想G470电流跑0.5不显示,BIOS和显卡都弄了还是一样的,会不会是南桥问题啊

网友A:
CPU电压出来了吗?95831重点,先换CPU

网友:
0.5应该是cpu电压出来吧!查查主板全部供电,尤其是一些不起眼的电压,看看有没有复位,

网友:
先刷一个程序试一试,先简单后困难

网友:
查查主板全部供电,尤其是一些不起眼的电压,看看有没有复位

网友:
安时序修, 测有没CPU 供电,  RST 电压有没 时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电压出来了吗?95831重点,先换CPU

95831换过了,,现在就差南桥没换了,,,........

网友:
建议你查下3V5V的转换电压,然后内存的各个电压。这之后就建议你PWROK之后的时序走一遍,不行再动桥。

网友:
你都没说有没有CPU电压,正常G470的机器0.4-0.5左右应该CPU电压都没出

网友:
看看供电都出来了吗

网友:
这个不是笔记本版块,怎么到液晶维修了

网友:
4换CPU试下先吧,或者是CPU问题呢

网友:
G470 0.5弄显卡我就不懂了,能跑码吗,电压都有吗,别把故障扩大了

网友:
发错了吧   不要随便搞桥

网友:
干  桥就不要动了   干  桥就不要动了

网友:
看一下二级电压出来完没有  特别是5v的

网友:
楼主发错版块了吧?发到笔记本维修区吧。

网友:
发到笔记本维修区,帮你的人多!

网友:
这种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吧。感觉楼主有点盲目的刷BIOS。

网友:
这个你看看是不是CPU供电没出来,查查到CPU的那个PWROK

网友:
先刷一个程序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