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5 电源灯不亮

楼主(2017-08-11):
A1465 电源灯不亮  但可以开机    不充电   有修过的帮看一下SMC型号

网友:
要看板号吧 1466 很多型号  …………

网友:
直接下载图纸看不就行了  你是来刷分的吧

网友:
这种SMC 有程序               换都是换元

网友:
这种SMC 有程序               换都是换板子拆机的

网友:
检查一下IO小板到主板的排线和接口有没有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