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52 不显示

楼主(2017-08-11):
acer 4552 不显示 大小写灯亮 BIOS刷了 显卡换了 屏跟屏线也换了 求大神告诉还有什么问题 AMD芯片组的 是北桥问题吗
AMD芯片组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少见,一般北桥会导致不跑吗,这个可能性太多了,还是搜搜看看这款机器有无通病

网友:
amd amd 先干北桥 先干北桥先干北桥

网友:
先把北桥吹一吹看一下啊

网友:
这机器大多数北桥问题,BGA一次看看

网友:
LCDVCCEN 这个信号也会导致你上述所说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