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g50-75加电掉电

楼主(2017-08-11):
g50-75 A10 加电掉电       加电0.6掉电     拆机一看  我*被修的一塌糊涂   先刷个bios吧   涛声依旧啊   仔细观察主板发现bios边上一个电阻有点腐蚀   打开图纸一看是1.05转换的控制及  啥也别说了先换了     电流蹭蹭的上去了   至此维修结束  一个电阻的事    不知道上家怎么修的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求加分

网友:
转换供电问题,上家都没查出来

网友:
这个应该属于手工不到位问题吧 ?

网友:
看到后还是如此冷静,看来是老司机了,厉害

网友:
这样也可以??图片总不能没有啊

网友:
图片总不能没有啊一  个电阻的事

网友A:
拍几张照片传上来 就那么费劲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几张照片传上来 就那么费劲吗

机器被客户拿走了   一天闲下来才发的帖子     一大早就  被告知被删帖真影响心情

网友:
维修是个细活,仔细观察可能会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