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OHKCMB6D0 不触发

楼主(2017-08-11):
       DAOHKCMB6D0 不触发   看论坛有人修过  就是开关电压低  查了好久  是通病吧

网友:
这个 也太简单了吧,查看下待机部分,按照时序修吧,不一定全是通病

网友:
查看下待机部分,按照时序修吧查看下待机部分,按照时序修吧

网友:
实物图传上来我看看先

网友A:
可以查一下EC条件啊,供电复位时钟这些,开关脚电压低,可以把EC这边的脚先翘起来看还低不低,不低就是这个脚相连的原件有问题,低就主要查EC的条件

网友:
维修案列     思路和过程 可以写的详细点

网友:
是解决了 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这个提示的很好,简单有效,下次注意了

网友:
是不是休眠开关的问题!查一下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查一下EC条件啊,供电复位时钟这些,开关脚电压低,可以把EC这边的脚先翘起来看还低不低,不低就是这个 ...

EC脚翘起来,不低了,说明ec坏了

网友:
这个是什么情况呢,换EC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