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联想LS2033WD 程序

楼主(2017-08-11):
联想LS2033WD显示器 。通电指示灯微闪,怀疑是电源板供电不足,测量电压都正常,换了块电源板还是一样,怀疑是驱动板程序的问题,在淘宝上买了个,刷过通电正常显示,

ls2033wd OK.zip

网友:
你使用809F刷得吗   我得刷了后校验不通过

网友:
怀疑是驱动板程序的问题,在淘宝上买了个,刷过通电正常显示,

网友:
我手上一台这种显示器,5v 12v供电正常,按开关不通电,我下个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