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苹果6电池不耐用的维修,

楼主(2017-08-11):
客户送修的苹果6手机,使用正常,就是电池很快用完,  一直充电都不耐用,,拆开发现是待机电流很大,主板没开机就发热了,用手摸没摸出来,只有用松香熏了,  很快看到一个电容上的松香化了, 拆掉电容 , 待机正常了,修复了,

网友:
都是比较厉害的,修机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那是公共点的电容,那是不是微短啊?

网友A:
楼主这钱赚的简单啊

网友:
  修起来就是那么简单,,    钱到手了

网友B:
厉害了,修苹果对同行的利润高不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修苹果对同行的利润高不高

我这台是朋友的,  友情价, ,,,

网友D:
手机一直还不敢修,焊接不好焊,怕扩大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台是朋友的,  友情价, ,,,

好奇友情了多少?几百块吧

网友:
不开机漏电多少啊?说下我下次也注意一下啊,快速反应啊

网友:
高手在分秒间就搞定了,实在是厉害啊。

网友:
我只能说你运气不错 捡钱的节奏

网友:
楼主 你这一单 收了客户多少人民币呀

网友:
是电容漏电了,性能不良,找问题很直接

网友:
不错,学习了,有图有真相!!!!!!!!!

网友:
电容漏电啦  哈哈  不错 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机一直还不敢修,焊接不好焊,怕扩大故障

可以找废旧手机来练练。

网友:
看样子也是微短吧,大断你这机器肯定都不能正常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钱赚的简单啊

有理论,有手工,有技术,当然可以赚的很轻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台是朋友的,  友情价, ,,,

友情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