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34

楼主(2017-08-11):
有台15年的A1534 客户拿来说进Windows有重影,结果客户走了进苹果系统,结果在苹果系统还是能看到Windows桌面的东西。有高手碰到种问题吗?是不是屏幕的问题?求指教感谢

网友:
看样子是屏挂了!!!!!!!!!!!!!

网友:
这个问题就像以前,装监控用的显示器,可能是24小时开着用个几年。等显示器电源断开。还是能清楚看到里面有四个监控图案。就是不知道问题是不是一样。

网友:
显示器还有这么牛逼的记忆技术, 图像存储是不是还可以在保留长点了。

网友:
换个屏试试吧,我上次遇到一个1466中间正常两边花屏的问题

网友:
只有先排除屏的问题 换个屏试试  ………………

网友:
屏的问题吧  换个屏试下先

网友:
表示见过一台,不过是驱动问题,进BIOS  PE都没事,进系统到桌面就会那样,下载官方驱动解决的、

网友A:
不行就只有换屏试试了好难哦
。。。。。。。。。。。。。

网友:
这种情况 看着就像是屏的问题  只能先排除屏 再考虑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只有换屏试试了好难哦
。。。。。。。。。。。。。

看着也确实像屏的故障

网友:
屏幕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