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85P 安装显卡驱动蓝屏

楼主(2017-08-11):
同行送过来一台联想Y485P机器,根据同行描述安装显卡驱动蓝屏。机器拿过来换硬盘装系统问题一样。拆机CPU是A10的 显卡也是AMD。先换CPU/换内存重新装驱动测试问题一样。那就加焊显卡测试还是不行,报价给同行可能要换显卡,同行反馈可以换,订芯片,芯片到货装上去开机亮机。心想这回应该没问题把,进系统一半蓝屏了。怀疑是不是系统损坏,重新安装系统,显卡驱动去官网下载安装。装完提示重启。重启完问题一样晕了。。。。。。。。。。。。后来又加焊过显存  刷过BIOS 弄到想吐了还能有别的问题吗?求指教

网友:
查一下显卡 供电,尤其是一些小电压

网友:
之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电压问题引起的,把小电压二级电压仔细测一遍,

网友:
不装独显驱动不蓝屏是吧    把显卡的小供电都查一遍吧

网友:
有时候故障不一定是加焊能解决的  若确定是显存 有时候需要更换

网友:
0X00000003B很明显的是显存坏了。。直接换显存就可以了。。。。。。。。。。。。。

网友:
有可能是显存坏了,也有可能是显卡供电有问题,实在不行你就换板子

网友:
实在不行换主板

网友:
楼主维修好了吗?报0*000003的还没怎么看到过

网友:
你查一下显卡供电正常不

网友:
屏蔽掉  用集显
这种问题不好弄   只要客户接受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我都修好的概率低,非常苦闷。

网友:
问问客户能不能只用集成的把。。。

网友:
确实不好搞这个问题

网友:
之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电压问题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