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70XE3 REV 6.0不稳定维修

楼主(2017-08-11):
板子是前一个月一个顾客换下来的,那时候的现像是用用会重启、黑屏,初次检测以为是散热引起的,灰也比较多,硅脂也干了,吹了灰,加了硅脂测试几个小时没出现重启黑屏叫顾客来取,过了几天拿来说开机开不起来,或者开启来了显示LOGO后又重启,反反复复,偶尔能开得了机,但用用也会黑屏。
拆板下来测,发现南桥供电会跳变,不稳定。PWM芯片是6321A,换了一个测了几个小时没问题叫顾客取回去,没想到过了几天又拿来了………这次直接他换了块板。
想着这种不稳定的板不好弄丢一边吃灰了……最近搞二手机子,翻出来看看吧,这回TM直接连码都不跑了,但复位灯会闪,有时钟,有复位,全板除了南桥供电偏低还会跳变外,都正常!!,怀疑是6321坏了,换一个,还是,想到前不久修的一块技嘉主板,连换的3个6545都是坏的,以为换上去的6321也是坏的,前前后后换了5个,还是一个鸟样,BOOT, VCC,EN都正常,输出就是偏低还是跳变,在1.1和0.6之前跳动,以为是反馈电路的问题,6脚反馈电压非常稳定的在0.8V,查两个反馈电阻,阻值都正常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BOOT VCC  EN都正常为什么输出不正常,向前辈请教,巩班叫查一下OV_CHIP去哪里了,一查发现到一个小八脚,
看到这个8脚,问题多多的,拆掉,上电南桥供电稳定在1.1V,哎,上课不专心的后果啊。
本来不想水的,可是没分了~~~附上板上备份的BIOS和图纸

映泰 TA770XE3 板号:A78XB-A3T 主板图纸.pdf

ta770xe3 ver 6.0.zip

网友:
凡事这种UP6262类小8脚芯片,如果能拆,尽量拆了。

网友:
这种芯片 留在板子上无用  恭喜你 成工的水到了分

网友:
这个小8脚UP6262经常容易坏,直接拆掉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