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5420不通电求组

楼主(2017-08-11):
Dell 5420 待机有3V 没5V 按开关没反应 有大神指点下吗

网友A:
16脚   1,6脚有电就行了,,,,,,,

网友:
就这样?条件什么都不查一下?EC的复位?触发动作?5V开启怎么开的这些都不先查,你让人家怎么给你思路?

网友:
5V的开启正不正常   正常的话就换芯片  还有5V的对地值是多少

网友B:
我看图纸好像是按开关先出3.3 然后3.3去EC供电然后在发出ALW_ON去产生5v.。 思路应该是这个,你参考下吧,

网友:
不过现在的感觉不晓得是不是你BIOS问题。。

网友C:
16 8 17,有电压就换芯片,一般能好

网友:
查开启啊。。。 看看是不是开机之后才有的。。

网友D:
看下51125的1、 6脚电压分别是多少也是开启脚位

网友E:
5v后继有短路么?en1 en2都有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脚   1,6脚有电就行了,,,,,,,

6脚有1脚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图纸好像是按开关先出3.3 然后3.3去EC供电然后在发出ALW_ON去产生5v.。 思路应该是这个,你参考下吧,

灰常感谢 ....   我在看看 图纸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 8 17,有电压就换芯片,一般能好

这三个脚 都有电压 芯片也换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下51125的1、 6脚电压分别是多少也是开启脚位

6脚有1点几V 1脚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5v后继有短路么?en1 en2都有么?

量了 没见有短路................................

网友:
5V_EN 检查此信号有惊喜

网友:
看下3 5V 后面

网友:
就是这么高的,这是一个总的电压,CPU内部还要变换出低压的。 以前的核心电压,集显电压、总线电压都是内部变出来的

网友:
5V 有没有短路     5V 的电容    芯片的1 6 脚 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