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苹果A1466 820-00165-A 不开机

楼主(2017-08-11):
     820-00165-A 苹果笔记本,拿来不触发。条件都正常,刷了BIOS后有个问题。不插电源板和主板连接线。接电源自动开机能亮。插上电源板和主板连接排线。有待机 不触发!!!条件都OK!求思路!

网友:
插上排线后,先绿灯亮后红灯。。。。

网友:
好像发错了 发到BIOS板块了,请管理员移动一下。我刚刚重新在维修板块发的被删除了

网友A:
建议找下原厂的BIOS再次刷写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找下原厂的BIOS再次刷写试试

下的BIOS说是原厂的。。。问题找到了。电池问题。上排线。不上电池这机子不触发的。取掉后就能触发了。后来找了一块好好电池来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B:
一开始就是电池问题吧,外接电源第一次自动触发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就是电池问题吧,外接电源第一次自动触发上电。

一开始确实BIOS有问题,因为我读出来的BIOS全是FFFF。。。。

网友(2017-09-14):
我有一台一样的机器一样的问题,先刷个BIOS试下,也是什么条件都正常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