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p 短路

楼主(2017-08-11):
iPhone7p 短路   上电池后电池就没电了,wifi芯片发烫         ,这个wifi可以直接换吗

网友:
说是要解绑

网友:
你看看WIFI旁边有没有电容短路的,最后在拆WIFI。这WIFI可以直接换,换好后拆硬盘解绑WIFI就可以。

网友A:
上松香,先看看WIFI边上的电容有没有短的,有短的就拆掉再试,也许就好了呢,WIFI坏的情况并不太多,我上次一个进水的就是WIFI旁边大电容短路,扣掉就好了

网友:
如果是WIFI的话要解绑的。要拆硬盘的。

网友B:
如果十在 不想拆的话,,WIFI发热可以把WIFI扒开,把短路的电容干掉也是可以的。如果是内部芯片 那只能换了。

网友C:
如果是WIFI的话要解绑的。要拆硬盘的

网友:
WIFI的话要解绑的必须要拆硬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WIFI的话要解绑的。要拆硬盘的

手机太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十在 不想拆的话,,WIFI发热可以把WIFI扒开,把短路的电容干掉也是可以的。如果是内部芯片 那只能换了 ...

现在把硬盘拆了,不短路了,就是wifi功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松香,先看看WIFI边上的电容有没有短的,有短的就拆掉再试,也许就好了呢,WIFI坏的情况并不太多,我上次 ...

确实是wifi模块坏了呀

网友:
拆吧,硬盘也一起拆了 不然换上也没wifi

网友:
维修iPhone的利润不错吧,打算上迅维学习修苹果手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