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K550D-I7电池开不了机

楼主(2017-08-11):
板号如图,插适配器能正常开机,进系统能看到电池电量92%,一拔掉适配器就掉电。而且单独电池也开不了机。

发现充电又能充进去。

网友A:
电池隔离管控制极查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隔离管控制极查一下

电池拆出来测有11.多的电压,但是装上去测电池触脚只有3.3V左右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电池保护了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池拆出来测有11.多的电压,但是装上去测电池触脚只有3.3V左右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电池保护了一样。

在电池脚那里用可调飞电压上去  看看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C:
换个电池试一下 反正7天包退 换了还是同样的问题就是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电池脚那里用可调飞电压上去  看看是不是短路了

可调试过了,没短路。

I平方总线在只插电池的情况下只有1.7V。

网友D:
换个电池试一下,或查电池隔离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电池脚那里用可调飞电压上去  看看是不是短路了

具体的症状是这样的:在插适配器的情况下,电池触脚有正常电压12点多V。两根平方总线的电压有3.3

然后一拔掉适配器,电池触脚电压马上降到4V左右,平方总线电压也还是3.3V, 但是在不插适配器第一时间就插电池的情况,平方总线的电压就只有1.7V,电池触脚就只有3.4V。

现在怀疑电池坏的可能性很大。还有一种可能会不会充电芯片BQ24728发送总线信号给电池然后电池就关闭输出了?

网友:
电池隔离管控制极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电池试一下,或查电池隔离电路

电池隔离没什么查的,就一隔离管,都被我拆了那管。现在的问题就是电池触脚那里都还没电。一插到主板上电压就变成3.4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的症状是这样的:在插适配器的情况下,电池触脚有正常电压12点多V。两根平方总线的电压有3.3

然后 ...

充电芯片是不会给电池发送总线信号的啊   先换个电池看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电池试一下 反正7天包退 换了还是同样的问题就是保护隔离电路

当更多的来怀疑电池的时候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电池充放电的隔离管的G极电压必查,如果不正常会不会是芯片原因。或刷BIOS试试?哦!还有电池。。。问题大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