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华硕85V不开机

楼主(2017-08-11):
话不多话进入正题,直接说维修点,不开机待机0.016.按开关有反应电流到0.027可以说是通病我也没去论坛看有没有发这机子的通病,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发我这样问题的贴,直接说干那吧维修点就是Q38管3.3V没转出来直接一根线解决,清灰装机钱,收不知道论坛有没有发,我就发上来给大家看。
路过加点分谢谢,勿喷我只是个小白

网友A:
二极转换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我已经修了有十几台这个问题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转换电压没出来吧

是的。。。。。。。。。。。。。。。。。。

网友:
二极转换电压没出来吧。。。。。。

网友:
二极转换电压没出来吧 。。。。

网友B:
一根线飞过去的话会不会不稳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根线飞过去的话会不会不稳定呢

修了好多了绝对稳定、、、、、、、

网友:
这个是南桥的待机电压,好像也修到过一样的

网友:
不错,这个方法简单,记住了

网友:
通病,二极转换电压没出来...........

网友:
感觉修应该也很好修出来,可惜没有遇到,不然修出来就把通病的根本原因发出来。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这个机器,下次注意了

网友:
华硕为数极少的  带工板

网友:
还没遇到华硕的这款,华硕的机子,看图纸难,一般有顾客我都会告诉他们华硕的笔记本质量不行,这样以后我会少遇到点华硕的机子

网友:
转换电压 有时间还是找出根本原因 不要这样直接连线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

网友:
这好像坏的比较多   通病来着

网友:
没碰到过,先收藏了,下次备用

网友:
二极电压的问题我也修过这样的不过我是测了好久最后才发现这里的。

网友:
恩恩 原来是二级电压没出呀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先收藏 留着遇到机器可以秒了!!!!!!!!!

网友:
这个是南桥的待机电压

网友:
都修十几台了,绝对通病,下次遇到可以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