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a87t 不跑码

楼主(2017-08-11):
这是我量的各个电压,本人菜鸟一个 ,那个大哥给我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A:
VDD25                       CPU需要一个2.5V的供电!

网友B:
刚好路过‘感谢大神的经验。小弟很感谢高手分享技术

句容诚信电脑 -5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好路过‘感谢大神的经验。小弟很感谢高手分享技术

认证过的帐号  还灌水  要不要取消你的认证资格  然后你去花钱认证  你觉得怎么样

网友:
学习学习多谢分享,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VDD25                       CPU需要一个2.5V的供电!

这个电压在哪里可以量到

网友A:
            APL5315   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shua BIOSS  huozhe  jia  han  beiqiao  shishi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L5315   比较容易出问题!

那理由个poq9 2.93v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假负载上就能量到。或者小5脚,或者1117稳压器

网友:
谢谢 老大的图纸  点位图那个电阻 没有2.5v 换掉 就跑马了 能开机了 现在在拷机中

网友:
这主板内存 供电 3.3V  烧电线 也是不 跑马的 我修过3片都是

网友:
接个假负载就可以测了,假负载上面有测试点,

网友:
原来是少了个2.5v VDDA 电压  这个还算是比较好修的吧 电压比较容易判断 也容易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