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开机无显维修

楼主(2017-08-11):
接一台DELL N5110能上电,屏幕黑屏无显。这款机独显坏的比较多,拆开看是集成的就不考虑显卡问题了。电压都正常,测量发现屏供电有问题。U490接线测试亮机。顺便上传下BIOS 板号是10260-2 I3 集成主板

N5110 10260-2 .rar

网友A:
那就不是黑屏的故障  应该是暗屏了

网友:
如果是19v应该是暗屏,要是3.3v应该是白屏吧

网友B:
学习学习多谢分享,修好了来钱快啊

网友:
这种应该是暗屏吧?没仔细看看屏幕有图像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是黑屏的故障  应该是暗屏了

屏供电  更多的是白屏不是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学习多谢分享,修好了来钱快啊

严管板块 回帖请勿灌水 珍惜账号

网友:
暗屏的情况比较多,特别是19V被拉低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