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5A78L-M LX3 plus复位灯一闪一闪的 求助

楼主(2017-08-11):
内存有1.38V  CPU有1V  南桥1.24   北桥1.1  ,CPU的2.5V也有了,负载卡上系统复位有跳变,1.38掉到0.58又回到1.38。PCIE的时钟有0.46,复位也会跳变,我也不知道是复位出来了。检测卡的复位灯闪得快,两三秒一下,但PCIE和负载卡上的复位就要十秒左右才跳一次。复位开关3.4V。南北桥都焊过了。现在不知道还有什么要量的,大神来指教一下吧,谢谢。

网友:
复位闪的  就按无复位来修    从头 一步一步查起  这种板子复位闪的故障很多很多   只能从头查  论坛这种案例也不少  可以看一看

网友A:
北桥还有个1.8V供电,这个你量取了没?

网友:
台式机主板没修过,请各位高手赐教,虚心求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北桥还有个1.8V供电,这个你量取了没?

谢谢,是没有1.8V出来。是

网友:
有的时候时钟也会出现这个问题虽然电压都有,,但是还是时钟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是没有1.8V出来。是                                                                       ...

那就把这个1.8V修出来再看看。别因为就缺这个供电而干南北桥啊,那就太伤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把这个1.8V修出来再看看。别因为就缺这个供电而干南北桥啊,那就太伤心。

都已经干了,只怪自己没技术啊。谢谢了,换了那个1.8的供电IC跑码了。

网友:
那就把这个1.8V修出来再看看。别因为就缺这个供电而干南北桥啊

网友:
楼主先把供电修出来看看,应该就好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已经干了,只怪自己没技术啊。谢谢了,换了那个1.8的供电IC跑码了。

哈哈,经典误杀,不过以后知道了就行。

网友:
复位不稳按没复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