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80冷机开机掉电

楼主(2017-08-11):
手上有太联想Z380冷机开机掉电,,多开几次等机器热点了再开一却都正常了,,有遇见过的同志说说啥问题吧

网友:
南桥     干他试试

网友:
我没碰到过这种问题  先对大芯片直行单独加热试机吧  只能这样了

网友:
这种现象,可根据开机掉电时的电流表现,判断大概方向进行局部加热来判断,这种问题比较难搞

网友:
这种情况有遇到过,时间久远只记得是二次电压15V上拉1M电阻阻值变小不稳出现的情况。

网友:
假焊cpu  供电ic

网友:
南桥     干他试试  这个很容易坏的  +1

网友:
掉电时候,所有电压都出来了么,看看是不是缺电呀

网友:
广达的主板冷开机掉电  先换个EC 芯片试试吧!!!!

网友:
掉电的时候 看看是多少电流掉电 有时候有供电不出也掉电

网友:
是不是那个器件用久了之后虚焊了,按压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