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H

楼主(2017-08-11):
华硕X84H 开机无显 电流0.3- 1.2- 1.0- 1.53不亮机,刷过BIOS 还是一样,加焊显卡 还是一样,求助!

网友:
看这电流 感觉应该亮呆  仔细看看  不会是暗屏吧

网友:
机器有读内存SPD动作不?外接也没显示吗?

网友:
看内存槽的两条数据总线,看有无脉冲波,有的话读内存,键盘切换灯有无反应,若无就看显卡模块了及供电

网友:
内存开始下手吧  这机子电流跑的  有点忘记了

网友:
这个机器还要查一下显卡的其他供电,遇到有1.5V转换电压没有导致不显示的,还要有就是看看是不是暗屏,有没有跑完,点一下开机键能关机说明跑码正常,华硕的3V屏供电不正常会导致暗屏的

网友:
换显卡试试

网友:
前两天,修到一台  南桥有个供电短路  也是感觉能亮了  就是不显示。。换了南桥。。

网友:
看电流不亮机,应该是显卡这部分有问题。这个显卡坏的不少

网友:
好象显存那几颗排容是问题。................................

网友:
按照条码型号 找个程序刷试试看

网友:
看看是不是暗屏。不行继续BIOS,某宝上买个吧

网友:
华硕的BIOS 多刷几个试试  看看  应该可以

网友:
谢谢大家,机器好了,是屏供电有问题

网友:
重植一下显卡试试,不行换一个显卡,

网友:
查查有没有来抓屏

网友A:
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绝不会成功!我相信只要付出就会有收获!谢谢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努力不一定成功,但不努力绝不会成功!我相信只要付出就会有收获!谢谢支

坚持不懈,一定会成功, 谢谢你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