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LS19M不同电维修

楼主(2017-08-11):
接修同行19屏,不通电,下面就是拆,测量无输出,有300V电源新片用的DM0465R三星屏都是这个芯片。测芯片供电脚VCC  10V正常,看启动脚168.  201不停的跳,这应该不对吧,启动脚与300V之间连了三个243电阻,测试阻值有点大,取下测正常,有料板拆了换上,还是跳,接着换芯片,测量正常有输出了,启动脚310V不跳了,问题排除

网友:
供电角跳是电源芯片坏引起的 思路正确就好修了

网友:
高手呀  这种情况 要是换成我 直接改芯片了

网友A:
这种情况 要是换成我 直接改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 要是换成我 直接改芯片了

改芯片
难度好像比较大啊
是改通用电源吗

网友B:
看启动脚168.  201不停的跳,这应该不对吧
启动脚与300V之间连了三个243电阻
启动脚是VSTR脚吗
这里的168 和201 是指168V-201v跳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启动脚168.  201不停的跳,这应该不对吧
启动脚与300V之间连了三个243电阻
启动脚是VSTR脚吗

估计能打值可以,因为就是0465启动脚有问题,芯片启动不了,所以没输出吧

网友:
三星这种电源板就容易出现电源芯片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能打值可以,因为就是0465启动脚有问题,芯片启动不了,所以没输出吧

这样看 可能是芯片内部有问题引起的
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