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25CPU电容通病

楼主(2017-08-11):
同行送修一台联想H425主机,触发上电功耗只有9W这样,就明大部分电路特别是CPU没有工作,拆开CPU散热片发现上面有个贴片电容严重腐蚀了,拆掉此电容清理好后再上电显示了,放上机子进系统完全正常。发贴前查了下,应该是通病,但之前发的都没有标出腐蚀的贴片电容的具体位置,为了方便修友们能更加方便地拿到维修费,我发图片说明清楚。希望对大家有用,用得上的别忘了给兄弟加点分啊

网友:
分以加  通病的贴子 最好加上阅读权限

网友A:
我感觉我有洁癖。要是我,我会把旁边的电容也去掉,然后默默找两个电容小心焊上去。。。

网友:
这个型号的板子  就它爱坏   去掉就可以  基本秒杀

网友B:
谢谢楼主的分享,正好遇到一台。。。。。。

网友C:
学习,菜鸟努力回帖学习!菜鸟努力回帖学习!菜鸟努力回帖学习!菜鸟努力回帖学习!

网友D:
换电容上去也用不了多久又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我是换上电容上去后再粘上一层高温胶布,就不会再坏这里了,主要是散热器上的那个容易坏电容

网友E:
这个散热器有问题没办法,散热器上面有海绵垫。时间长了,容易发霉造成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的分享,正好遇到一台。。。。。。

给点加分啊。。。。。。。。。。。。

网友F:
学习了   做维修的一定要心细  要大胆

网友G:
表示已经秒杀至少5台了,好像是待机0.04不触发吧,好像是

网友H:
不装也没事,反正我得装上,不装心里不舒服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装也没事,反正我得装上,不装心里不舒服

呵呵,心里怎么不舒服了,是不是心痒痒的

网友I:
CPU上的电容,扣掉不装也行????

网友:
这个电脑通病修过很多了。就是这个电容的问题。

网友J:
老司机了呵呵,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I:
CPU上的电容,扣掉不装也行????

维修当中,有的电容就是可有可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表示已经秒杀至少5台了,好像是待机0.04不触发吧,好像是

触发,但电流上不去,上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   做维修的一定要心细  要大胆

哈哈,心细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散热器有问题没办法,散热器上面有海绵垫。时间长了,容易发霉造成漏电

老司机说的在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电容上去也用不了多久又会出现同样的问题,我是换上电容上去后再粘上一层高温胶布,就不会再坏这里了,主 ...

是的,你的做法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菜鸟努力回帖学习!菜鸟努力回帖学习!菜鸟努力回帖学习!菜鸟努力回帖学习!

加油.........................00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我有洁癖。要是我,我会把旁边的电容也去掉,然后默默找两个电容小心焊上去。。。

如果除掉了,开机正常能正常使用,本人感觉不用去搞了,万一焊枪温度控制不好,到口的肥肉就没了。

网友:
通病,维修人的福利,加分支持

网友:
还有好几款机器都是这样的情况一插开风扇就会看到几个电容腐蚀掉了。

网友:
这个遇到好几台的了,不单单是这种板子,用这种U的很多板子

网友:
这个老通病已经修炼很多了,这种机器我一般都是叫客户交换主板  然后换下来再修了  再交换

网友:
不装行吗,不稳定吧

网友:
这版型的通病,症结在于选的散热器和芯片之间并没有防静电防灰保护层,时间长了,风扇灰尘容易积攒到芯片上,造成电容漏电,引起RTCVCC等一系列信号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J:
老司机了呵呵,感谢分享

谈不上,哈哈,谢谢!!!!!!!!!!!!

网友:
权限可以设置高些,人多知道就不好了

网友:
这个主板搞过10几台了 不过也有CPU坏的 还有加焊CPU好的

网友: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有两台都是这样点不亮。但是我这边没有拆开CPU风扇。拆开后看一下。

网友(2017-12-05):
非常感谢楼主发的帖子,今天又修好一台通病的H425,把电容干掉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