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开机不显

楼主(2017-08-11):
这个机器外接可以显,换了显卡也不行。。。。。。。。。。。。。。。。。。。。。。。。。。。。。。。。。。
显卡

网友:
外接显 内接不显 不会是暗屏吧

网友:
重点查下屏接口的条件是否都满足

网友:
查一下休眠信号 lid-sw# 看下是暗屏还是无显示

网友:
换屏试试 或是显存!!!!!!!!!!!

网友:
我觉得屏线的可能性大 应该是没检测到屏

网友:
这个机器屏线坏的不少,你找个屏线试试吧

网友:
屏接口那开始查试试

网友:
屏条件查了没啊

网友:
外接正常 内屏不亮的原因还有很多的 继续排查下 有示波器可以测下波形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