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3年MacBookAir 安装win7界面死机

楼主(2017-08-11):
各位坛友,相信大家平时在开店过程中经常会遇到苹果笔记本做系统,而13年的MacBook air安装系统时进入安装界面时经常死机,键盘鼠标失灵等情况。
  自我总结有两种解决办法:
1.用苹果系统内的Bootcamp软件,使用MSDN下载的原版安装镜像制作启动U盘,然后在Bootcamp中下载支持软件,整体导入到安装盘的根目录,注意千万不要有遗漏哦,开机按住ALT 选择启动U盘即可正常安装。
*注:安装版系统要64位的,苹果驱动一般都不支持32位系统,此为正规方法。
2.小白版:下载电脑店启动U盘制作程序,制作UEFI版启动U盘,插入U盘开机,按住ALT,选择启动U盘,即可自动进入电脑店苹果版PE,进入后使用通用Windows安装器,安装原版系统,(注:现在苹果系统下Bootcamp中使用原版系统安装U盘分区后,才可安装。)安装后注入USB3.0驱动,因为苹果的键盘鼠标是走USB总线的。重启后,拔掉U盘即可自动进行安装,最后需要设置下用户名,密码,即可进入桌面。

网友A:
楼主请问用电脑店装的话,怎么分区硬盘啊?

网友:
双系统是比较麻烦的 你看看的硬盘格式什么改了吗

网友:
双系统是麻烦的 你看看的硬盘格式改了吗?

网友B:
下次可以图文发表个比较详细的教程

网友:
那个小白版的方法 写起来简答其实有很多注意事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问用电脑店装的话,怎么分区硬盘啊?

使用苹果系统内的BOOTcamp 分区就可以,如果以前有Windows,但崩溃了,就可以直接装到原来的分区,也可以做成单独WINDOWS 的用DISKGEN删除所有分区,从新分区也可,但苹果就没了,变成单独WINDWOS 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次可以图文发表个比较详细的教程

嗯嗯,这是以前就像写的,但照片找不到了,谢谢版主加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使用苹果系统内的BOOTcamp 分区就可以,如果以前有Windows,但崩溃了,就可以直接装到原来的分区,也可以 ...

我直接进PE把bootcamp那个分区格式化了重新装解压后,把以前的苹果系统也搞没了!感觉用PE装Windows不靠谱啊

网友D:
鑫易修科技发来贺电  小伙子你又在发大招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进PE把bootcamp那个分区格式化了重新装解压后,把以前的苹果系统也搞没了!感觉用PE装Windows不靠 ...

10.10及以上的系统这样装win7苹果很容易掉,装win10没问题。

网友F:
LZ,黑苹果技术可以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10.10及以上的系统这样装win7苹果很容易掉,装win10没问题。

10.11及以上和10.10是两个概念,掉苹果的话一般都是分区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黑苹果技术可以不······························

装过,但是驱动什么的不好做,我的是think的本无线什么型号没驱动。。。台式机的话好好一点,,,,

网友:
好好好···蟹蟹 大眼睛楼主分享牛逼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11及以上和10.10是两个概念,掉苹果的话一般都是分区造成的。。。。。。

先在bootcamp分区,进PE只格式化不动分区也经常掉。

网友:
进入磁盘工具 分成2个区   直接GHOST   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鑫易修科技发来贺电  小伙子你又在发大招

额,刚刚一看,浑身一激灵,你咋找到我的???????

网友:
厉害了  高的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现在新款的MAC都装不了WIN7了

网友:
没图看不懂

网友:
楼主应该很多细节没有说,还会碰到很多问题!

网友G:
网上有解决这个问题的系统,加入了USB3.0驱动的
其实,我这也是注入3.0驱动,但是,注入3.0如果不兼容。会卡七色花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网上有解决这个问题的系统,加入了USB3.0驱动的
其实,我这也是注入3.0驱动,但是,注入3.0如果不兼容。会卡七色花的,,,

网友:
没遇到过你说的这种情况,可能是你的系统问题吧

网友:
关于分区这事其实超简单,在苹果系统里看要装Windows的盘是第几个,然后进PE格第几个就好了,不用再担心把苹果系统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