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精锐V45一体机,除了换主板,还有招吗??

楼主(2017-08-11):
如题,客户送来一台精锐v45的一体机,故障为卡LOGO,上图  。拆去网卡,声卡,故障依旧,从网上淘了个BIOS还是一样,换了个南桥还是依旧。去掉独显还能显示,故障依旧,请高手帮忙一下,小弟定重谢。

网友:
拆过硬盘试过吗?将所有外置设备拆除试过吗?

网友:
硬盘和光驱都拆了,还是一样,CPU也换过了,无线网卡也拆了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台也没有修好  报了换板的价格吓跑了

网友:
这种故障除了换主板,别的真的没有招了吗??

网友:
哪位高手出手 ,我愿出50元红包,呵呵

网友:
印象中这机器35v有问题,上示波器看看,还有内存有没有换了试试看,

网友:
把LOGO跳过,看到哪里没过去。 不行就用工具把BIOS

网友:
看你换了那么多东西都没有修好,剩下得就电压信号了吧,不好修了,

网友:
不行就用BIOS工具把BIOS里面的LOGO去掉。看到哪没过去。

网友:
真的不好找bios啊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铁板没价值了

网友:
北桥倒没动过,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铁板,我晕

网友:
内存  CPU有没有换过 没有换过就试试

网友:
内存和CPU都换过了,还是不行,USB还没有拆掉。

网友:
真的不行的话就换主板吧,毕竟挣钱是第一位的。

网友:
换了这么多东西还是不行     真是遇见奇葩了

网友:
用示波器打下各在供电的滤波情况。

网友:
还是南桥问题吧?联想的也喜欢卡logo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理一下思绪让我们今后有个借鉴。

网友:
如题,客户送来一台精锐v45的一体机,故障为卡LOGO,上图 。拆去网卡,声卡,故障依旧,从网上淘了个BIOS还是一样,换了个南桥还是依旧。去掉独显还能显示,故障依旧,请高手帮忙一下,小弟定重谢。
卡LOGO

网友:
还是南桥问题吧?联想的也喜欢卡logo
gxly3
桥拆下以后,可以查查所有数据线对地值,看看是否正常
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