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30 亮机掉电

楼主(2017-08-11):
如题,开机不定时掉电, 进不去系统就掉,
版号是6050A2338501-MB-A03
更好内存 CPU 无果,刷了几个论坛里说的是原机备份的程序,都开机无显示, 有没有好的南桥BIN 传一个,谢谢

已解决  不是BIN的问题, 显卡供电有跳变,导致掉电,更换芯片OK

网友:
这个机器有时候不用原装电源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自己合成个bios或者到淘宝去买个合成的,一般是bios的问题